楼主(2009-08-27):
雷尼绍球杆仪检测机床圆度时,X,Y轴反向越冲占得比例很大,机床圆度差,请教原因及解决方法,谢

网友A:
是数控铣床吗,要把机床的控制系统发上来,精度要求,越冲数据等发上来。
伺服系统,在过零点的时候,有尖刺是不能克服的问题。只能调整相关参数,优化伺服系统,减小误差。

楼主:
0i-MD系统,圆度要求2丝以内,越冲值10~18u.
过零点的时候,尖刺是比较大啊。调整增益及时间相关参数,没什么大的好转啊,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