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厂里有台55千瓦直流电机,是欧陆590直流电机控制器来拖动的,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控制器有时候会过流保护,有时候又正常,另外电抗器会发出达达的噪声,以前是没有的,测量各端电压都正常,测量电抗器的输出电流不正常,有两相有100左右的电流,而中间那相只有五六十左右,理论上应该是平衡的,会不会是直流控制器坏了呢,如果坏了它应该有保护或指示之类的,机器用还是勉强好用,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抗器有异响,机器开启后,车间的节能灯受到影响,都有隐约闪烁。主电路是三相电源经过空气开关,然后到电抗器,电抗器到直流电机控制器,然后输出到直流电机。本人分析是不是控制器内部的可控硅击穿了,还是其他原因?大家帮我参谋一下,究竟毛病出在哪里?

网友A:
你测量一下空开的出线端是不是三相平衡,也有可能你那三相交流就不平衡.

楼主:
电源绝对正常
因为空开下面还有三相电机的都工作正常

网友B:
检查可控硅和电容器

网友C:
先检查一下可控硅

网友D:
电流小的那一相的可控硅和他的控制电路。

网友E:
可控硅击穿后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
郁闷
那控制器是进口的55千瓦的估计要上万吧
如果可控硅模块有问题,那么它为什么不报警会停机,这东西是智能的
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