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

楼主(2009-08-27):
问变频器显示面板上是170伏,但我在端子排测量变频器的出现只有90多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万用表是好的吗?我的万用表测量值与实际值就差20V左右,这两天才发现。

网友B:
你的电压取样有问题吗?

网友C:
你用的是数字表量的吧?改用指针表试一试
PS;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对数字表有形象的

网友D:
采用谐波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比较准确。

网友E:
一般的数字表测出来是有误差的

网友F:
一般的万用表交流档都是测正弦波的;不适用于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G:
数字表测的不准

网友H:
一般变频器的电压测量用指针式万用表,不能用数字万用表,误差大

网友I: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带有很大的谐波,对万用表的干扰很大,用数字表测时,这个数字表有抗干扰能力,误差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