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我厂的配电室内有PLC和变频器,当从室外走到室内身上带的对讲机就会有“嗞嗞”的干扰声发出,特别是靠近变频器柜更明显,PLC柜做了单独接地,变频器柜只做了和厂房的钢结构相连。
请问是接地没做好吗?如果不解决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变频器既是一个噪声源,又是一个噪声接受体,避免不了,只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干扰..
把柜门关好,如果输出线有屏蔽的话一定要接地..
信号线特别使模拟量一定要远离动力线,而且一定要接地...

网友B:
变频器出线端加磁环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地,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其他的方法比较麻烦。。

网友D:
变频器本身就是个干扰源,只要做好接地,就没问题,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是百分百的消除干扰,只能说是尽可能避免。

网友E:
电气箱门关好,箱体外壳接地,应该好一点,国产很多设备的接地都不良。跟欧洲那些国家的设备没法比。

网友F:
磁环真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