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请教。老师用一个按钮实现启动与停止。要求用顺序指令。怎么来编写。

网友A:
习惯用计数器写  呵呵!

网友B:
论坛己发过很多次这样的贴了,自己去搜一下吧

网友C:
交替指令不是更好吗?

网友D:
习惯用计数器,交替指令没用过

网友E:
又来了,
搜索下这论坛,有多种答案

网友F:
PLC上一般都有交替指令,三菱FX系列用ALT,Q系列用FF吧。应该都有的。

网友G:
没有搞过这个实验

网友H:
再发一次吧;
下次这种问题可以在论坛上直接找答案;

网友I:
PLC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J:
就是个二分频的小程序,很简单的,要的话我发你,但是老师布置的题目要自己动脑,不要投机取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用一个按钮实现启动与停止。要求用顺序指令。怎么来编写。

网友L:
这个可以分两种方案,一个是使用PLC内部的指令,再则使用转换开关或不能自动回位的按钮,自己看情况决定

网友M(2009-10-11):
LD X0
PLS M0
LD M0
ANI M1
LDI M0
AND M1
OUT M1
LD M1
OUT Y0
备注:x0为启动s/w y0输出

网友A:
用个自己容易理解的就行了 不一定非得看别人的 哈哈

网友N(2009-12-06):
可以参考一下PLC教材里的,很多书里都有这个例子的,很简单,不要光靠别人,动不动就来网上找现成的,即使找到,对你也没什么帮助的

网友O:
属于经典小程序

网友P:
8楼的师傅做的这段程序应该只是再设置成“刷新方式”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吧?

网友Q:
基本指令记住就行了
x0 是开关

网友R(2010-10-02):
FX的可以用ALT指令吧

网友S:
可以用功能指令啊

网友T(2013-11-29):
经典程序,在论坛里很容易搜着你想要的。

网友N:
#8楼写的就是很经典的例子了,可以采纳

网友U:
有十几种程序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V(2015-02-27):
学习了。谢谢楼主们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