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PG/PC什么意思?菜鸟

网友A:
哪里看到的,说清楚些,有这样简称的东西多了

网友B:
PG是不是指PG卡呀,PC就是指电脑了^_^

网友C:
西门子PLC编软软件中,PG指的是PLC通讯接口,PC是电脑通讯接口。

网友D:
PG指的是PLC通讯接口么?

网友E:
PG/PC,这个是SIMENS PLC软件设置的通讯接口;

网友F(2016-06-02):
还是没看懂,谁能救救我。

网友G:
版主讲得很清楚啊,明白?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是s1200 里面的PG/PC少一个东西,我就是不知道是干吗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这应该是上位机与下位机的连接端设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H:
那请问你知道teleservice是什么吗?应该还有一个是PN/IE类型的但是这个我的电脑不显示,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它,他是个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那请问你知道teleservice是什么吗?应该还有一个是PN/IE类型的但是这个我的电脑不显示,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它,他是个驱动?

那是通过调制解调器下载的ts编程电缆。

PC就是装有西门子编程软件的个人电脑。

PG就是西门子出产的配有专用编程接口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