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09-08-28):
需要至少4个输入,5个输出,AC电源,晶体管输出的PLC。
大家帮我推荐下(厂家不限)

网友A:
欧姆龙:CP1E-N20DT-A.500元左右.12个输入,8个输出.

网友B:
三菱     FX1S-14MT-001
OMRON  CPM1A-20CDT-A-V1
SIEMENS  CPU222  DC/DC/DC
这是目前三大品牌;
如果你想用其它品牌,最好把品牌讲好了,别人才能帮你选;

网友B:
补充一下:
S7-200的晶体管输出的电源都是DC24V的;所以这个系列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C:
如果考虑到价格的话还是用LG的比较便宜,OMRON也行。再便宜的就是国产的了

网友D:
做设备用大路货会比较好,坏了也比较好修,配件也比较好买,比如二手替换也是很容易买到。
不过也有不同的想法的,以前我在内地做电梯的时候,老板就跟我说,能不能把三菱PLC换成其他用得少的(当时国内电梯大都用这个),能不能把安川变频器换成其他品牌的?这样他们销售就比较好有差异化,也好忽悠忽悠,同时别人在维护和保养就非得找你。。。

网友A:
6楼的方法不错啊。

楼主:
哦,西门子S7的要晶体管输出的都是DC电源,没有AC电源的话,那就帮我推荐其他厂家的,比如:台达,欧姆龙,三菱。
必须是AC电源,晶体管输出。4输入5输出。谢谢各位了,继续帮我推荐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欧姆龙:
CP1E-N20DT-A.500元左右.12个输入,8个输出,100~260交流电源,NPN晶体管输出;
CP1E-N20DT1-A.500元左右.12个输入,8个输出,100~260交流电源,PNP晶体管输出。

楼主:
欧姆龙:
CP1E-N20DT-A.500元左右.12个输入,8个输出,100~260交流电源,NPN晶体管输出;
CP1E-N20DT1-A.500元左右.12个输入,8个输出,100~260交流电源,PNP晶体管输出。
     是100~260交流还是直流电源?

网友B:
呵呵;OMRON  -A就表示AC100~240V电源;
-D后缀就是DC24V;

楼主:
明白了,呵呵。谢谢,那你有三菱资料么?

网友B:
三菱的可以到三菱官方网上下载:

网友E:
直接找相关的供货商就好了,现在做PLC的很多,看自己公司能花多少钱。要是资金不多,可以用台达之类的。
三菱,西门子等老牌产品价格稍微贵点,但稳定性好。

网友F:
选型
你要的东西有很多的。哪家的型号你要的都是最基本的太少的话可以要单片机代替的

网友F:
哪家的都差不多的

网友B:
呵呵;产品差别还是很大的;
对功能及稳定性要求不高可以用国产的试一下;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G:
要看你的控制要求的
要求不是很高弄个国产的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应该很好选啊,注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I:
信捷XC1-24R-E  价格便宜,程序好写,稳定

网友I:
错了,点数用不了这么多,16点就行了

网友B:
呵呵;点数在选型时应当预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