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iusbdaq数据采集卡功能很多,在工业测量记录,学校教学等方面使用非常广泛,在不同的场合起到不同的作用。现在我们举出一种的例子教会您如何配套使用:
      iusbdaq数据采集卡与温度传感器的配套使用(以pt100 为例),如果手头有一款pt100的温度传感器,它的测量温度范围是-30°c到30°c,经过变送器后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形式,如果是在这种允许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用我们的iusbdaq数据采集卡来测量 ,实物图连接如001所示(粗略图):

                       图 001
此温度传感器是与变送器组合在一起的,接线头如下图(您所看到的会是三个接线柱是与传感器连接好的不需要再去连接,我们需要连接的是上面两个正负接线柱如图002所示:

                         图002
接线:传感器的正极接24v稳压直流电源正,传感器的负极和一个200欧的电阻(这里以200欧为例)的一端接上后接入usb 数据采集卡的模拟量通道,24v稳压直流电源负和这个200欧的电阻的另一端接上后接入usb数据采集卡的模拟地线(agnd),如图003所示:

                       图 003
(接电阻是为了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但接的电阻不易过大,因为采集卡能采的电压是0-4.096v),接入精确电阻200欧后那4-20ma就转变成了0.8v-4v,(按对应原则在数值为0.8v时温度应该是-30°c,4v时温度为30°c)而传感器的测量温度是-30°c度到30°c这中间的差位是60°c,而0.8-4v的电压差位是3.2v,所以:60°c/3.2v=18.75°c/v,在得到这个结果时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18.75度每一伏,那么4伏时不就是18.75*4=75度?其实4伏时并不是75度而是上面所说的30度,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因为起点电压不是从零伏开始,所以18.75*4-18.75*0.8=60度(60是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温差),因为最低温度不一定是从零开始所以得加上起点温度值-30°c,得到算式:18.75*4-18.75*0.8+(-30)=30度 与实际温度相符
      计算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免费 idaqtest&log data logging and testing software软件上填写相应的数值,下载安装后打开软件,在连接正常的情况下点击模拟量演示界面上的
按钮后弹出图框填入相应数值后如图004所示:

                          图004
此时在
scale(倍数)下你就填写18.75(放大了18.75倍),在offset下填写2.4,
由于offset(加减量)与scale(倍数)关联,45/18.75=2.4(45是式子18.75*4-18.75*0.8+(-30)=30中-18.75*0.8+(-30)=-45。所以此时在offset下应该填写2.4,因为受scal影响也要放大18.75倍,此栏填写2.4放大了18.75倍就
是45

这个表示的是模拟量界面演示图中所表示的 x轴和y轴的单位可以改变如

通过这样的设置后,你也许会看到如图005所示的波形结果:

                   图005
如果想看到平稳的一条线就在此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如图006所示:

                     图006
去掉autoscale y前面的勾。备注:在模拟量演示界面左下角如图
在数值上双击把起始值改成0如图

此时假如外界温度是25°c左右,软件上将显示如图007所示:
                             图007
备注:为防止8路模拟通道相互干扰而影响测量结果,我们建议把不用的通道都与模拟地线(agnd)相连以达到零干扰的效果。
     (对于有些客户如果想自己编程的,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供有二次开发函数库, 您可以把以上功能集成到自己所编程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