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我是说,工厂用电.一般电流超过多少安培时候.就该用3相4线了供电方式了.

书上好象有明文规定的,不过我忘记了.现在找不到了.

知道的朋友告诉我啊.谢谢.

用电设备额定电压是多少.就用多少.这我肯定知道撒.

愿意一起交流的加qq:286242264

网友A:
30A及以上就应该用三相四线供电方式。

网友B:
楼主是啥意思。

网友C:
电流小就用3相3线?

网友D:
电流大小给三相单相关系不大啊!主要看你的设备是什么电压等级啊!电流只跟电源线有直接关系

网友E:
你的设备是什么电压等级,电流与三相或四相关系不大 。

网友F:
没听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流大小给三相单相关系不大啊!主要看你的设备是什么电压等级啊!电流只跟电源线有直接关系
正解

楼主:
我是说,工厂用电.一般电流超过多少安培时候.就该用3相4线了供电方式了.

网友B:
就工厂的照明线路也必须采取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有条件应采取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网友H:
现在好像规定三相五线,比较安全对人对己

网友I:
楼主提得的问题是存在的,例如多个单相电炉、若干单相照明等等用电器,如果功率超过3000W就必须采用三相电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超过3000W的单相用电器的原因所在。

此时将这些设备平均分配,以星形方式接入三相电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提得的问题是存在的,例如多个单相电炉、若干单相照明等等用电器,如果功率超过3000W就必须采用三相电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超过3000W的单相用电器的原因所在。

此时将这些设备平均分配,以星形方式接入三相电即可。
呵呵,现在超过3KW的单相设备比比皆是。
看下面的单相电容电机的参数,已经超过3KW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电流大小给三相单相关系不大啊!主要看你的设备是什么电压等级啊!电流只跟电源线有直接关系

网友L:
这要根据你厂的变压器容量和配电情况及电压损失来确定。一般电流超过50安培时条件许可的话就应用三相四线供电。

网友M:
没听说过

网友E(2009-09-27):
电流超过50安培时就应用三相四线供电,但现在已实行三相五线制了。

网友A:
如果可以单项、三相都能供电时,当电流超过30A时 应采用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