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线问题

楼主(2009-08-28):
我们学校的地线对火线电压是230V,零线和火线电压也是230V。这样正常吗????谢谢!

网友A:
正常,因为一般情况下采用的是TN---C---S系统,由PEN分成PE线和N线的。

网友B:
你们学校地线和零线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很正常。重复接地

网友D:
是的,应该是以前的系统。现在很少这么做了

网友E:
二次接地的系统无法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F:
应该是三相四线制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们学校地线和零线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是三相四线,确实装漏电总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