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我想在空调区域和不是空调区域设一个压差,请问文本显示能否显示。请教

网友A:
呵呵;你需要一个传感器,把这种压差信号转换成标准电压或电流信号;
再接信号接入到PLC的模拟量模块上;
然后就可以在文本上显示了;

网友B: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

楼主:
压差
老兄,能有这种传感器吗?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C:
有压差传感器的,还有远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兄,能有这种传感器吗?什么型号。谢谢
很多厂家都有这样的传感器,问下做空调的厂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