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刚开机用时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屏幕中间就总是闪信息 please check setting and cabbing,就不能控制了。关掉电源重开下就没事了,用几分钟就又不行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触摸屏附近是否有大功率设备?抑或是你的电缆的抗干扰工作做的如何?

网友B:
换条带屏蔽的连接电缆试一下;
有可能是干扰引起;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原器件老化导致的通信不良。

网友D(2009-10-14):
可能是储存参内存有问提,形成参数错误,你的屏应该有小故障,要及早送修。

网友E(2011-01-11):
我的屏型号5610T-S,为什么程序下道屏里页面的切换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