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达弟  马姐,我想对马达展示区裡的那台展示机上面的调速马达机构部分做一下变更。
    马达目前的转矩应该没有问题,但马达与调速器之间的电缆线则需要延长。请问
    马姐,可延长到几公尺呢?

马姐  嗯…这要根据使用的马达来看,无法一概而论。那台展示机上使用的是axu
    系列吧!最大延长距离应该是10.5公尺。
达弟  我只需要延长1公尺,那一定没问题。不过我想知道,假如延长距离超过了
    10.5公尺,那又会怎样呢?
马姐  延长距离越长,导线的电阻则会随之增大而引起电压降低。也就是说,通过马达
    的电流变少而造成转矩下降。另外,延长距离越大也越容易受杂讯影响,若使用
    环境差,则有可能引起马达误动作。
达弟  原来如此。那就是说延长距离过长也不太好,对吗?
马姐  是的。另外,延长时还要注意马达导线的awg。
达弟  awg?这又是什么啊?
马姐  awg是american wiring gage的英文缩写,是表示导线芯线构成与导体截面积的
    代号。一般叫做awg no.,号码越大则导线的截面积越小、导线越细。
awg no. 导线的截面积(mm2)
26 0.128
24 0.205
22 0.325
20 0.519

达弟  咦~是这样啊。那么这与导线的延长距离又有什么关係呢?
马姐  导线的截面积越小,则电阻越大因此电流不容易通过,结果会造成转矩下降。所
    以,延长时应该使用马达导线上记载的相同awg号码的导线或使用更粗一点的
    导线。这对步进马达等其他马达来讲,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哦。
达弟  原来还有这样的注意事项啊。那么,接下来我必须来准备导线了。嗯?用哪种导
    线好呢?
马姐  选购配件中有各种调速马达的延长电缆线啊!假如使用选购配件的电缆线,因为
    awg都相同,那么只要是在普通环境下、在规定的延长距离范围内使用则不会
    有问题。axu系列的话,马达与调速器之间使用的是one touch的连接器,那就
    更简单了。
达弟  啊!真是这样呢!axu系列有延长10m的延长电缆线呀。这样不但长度足够,而
    且配线又简单,真的太好了!对了,假如我使用选购配件之外的电缆线,是否也
    可以进行延长呢?
马姐  像axu系列的电缆线前端带有连接器的产品,若使用选购配件以外的电缆线则
    无法进行延长。所以我们准备了好几种长度的电缆线来满足用户需要。还有,像
    sc系列调速马达部导线为裸线型式的产品,即使不使用选购配件的电缆线也可
    以进行延长,但对我刚才说明的几个事项必须加以注意。
达弟  就是杂讯与awg吧!
马姐  是的。尤其是像速度控制马达的转速发电机导线之类的信号线,延长距离越大则
    越容易受到杂讯影响,所以建议将延长距离控制在10m之内。另外,不仅仅是
    转速发电机导线,包括所有马达,若都能採取将电源线与马达动力线分开或使用
    双绞线、屏蔽线等措施则更好。比如选购配件中的多种系列专用电缆线,其信号
    线使用的是双绞线并经过屏蔽处理,所以非常方便。不用说,axu系列的延
    长电缆线当然也经过了屏蔽处理。

达弟  原来如此!我总算明白了。如吧,那我马上就去变更展示机。谢谢马姐,再
    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