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达弟  配合ac马达使用的剎车器与附电磁剎车ac马达到底有什麼不一样呢?不都是剎
    车吗?
马姐  我说达弟啊,你进公司都已经第二年了吧,怎麼连这个都不知道咧?剎车也分
    种类,可以根据使用目的来选择啊。

达弟  有新人来问我这个问题,不知怎麼的我一下子有点混乱。 记得好像是在瞬间停
    止时需要剎车器吧?
马姐  是的。剎车器是具备瞬间停止功能的电子剎车,也就是透过向马达释放剎车电
    流,在短时间内使马达停止。
达弟  那麼电磁剎车是不是用在上下驱动的时侯呢?
马姐  是啊,这是因為上下驱动时需要保持力。而电磁剎车因為可以机械性地锁住马
    达,所以能够在停止时确保负载的位置不变。因此,除了上下驱动之外,只要是
    需要保持负载的用途,那麼就最好使用附电磁剎车的马达。
达弟  那麼,附电磁剎车的马达也可以瞬间停止吗?
马姐  当然可以,但是,附电磁剎车马达会出现2-3转的过转现象。相比之下,剎车器
    则只有1-2转的过转量。
达弟  什麼叫过转啊?
马姐  回转中的马达从切断电源开始到停止為止的回转次数叫做“过转量”。拿无负
    载条件下的马达轴上的过转量来说,感应马达為 30-40 转,可逆马达也会有 5-6
    转。而使用减速机的话,减速机出力轴上的过转量则只有1/减速比。
达弟  原来如此啊。 要是能把这两种方便的剎车一起使用就好了。
马姐  你在说什麼啊?不是已经有了吗?
达弟  啊?
马姐  就是「sb50」剎车器啊!只要将此电子剎车器与附电磁剎车的马达一起使用,那
    麼,负载保持与瞬间停止不是都能解决了吗?你怎麼又忘了啊?
达弟  有新人来问我这个问题,不知怎麼的我一下子有点混乱。 记得好像是在瞬间停
    止时需要剎车器吧?
马姐  是的。剎车器是具备瞬间停止功能的电子剎车,也就是透过向马达释放剎车电
    流,在短时间内使马达停止。
达弟  那麼电磁剎车是不是用在上下驱动的时侯呢?
马姐  是啊,这是因為上下驱动时需要保持力。而电磁剎车因為可以机械性地锁住马
    达,所以能够在停止时确保负载的位置不变。因此,除了上下驱动之外,只要是
    需要保持负载的用途,那麼就最好使用附电磁剎车的马达。
达弟  那麼,附电磁剎车的马达也可以瞬间停止吗?
马姐  当然可以,但是,附电磁剎车马达会出现2-3转的过转现象。相比之下,剎车器
    则只有1-2转的过转量。
达弟  什麼叫过转啊?

达弟  对哦!我又忘了!好!这下我可以去教新人了。 马姐,谢谢你囉!

http://www.ytam.com

网友A:
还是不怎么搞的明白,一般伺服上装的刹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怎么搞的明白,一般伺服上装的刹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刹车?
电磁刹车

网友C:
电磁制动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