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B:
呵呵;有单相11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
在日本很常见;
三菱E500系列就有E510系列是这种的;

网友C:
如果有单相11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为什么做不到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

网友D:
小功率的我们在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再把电机的Y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即可,(1.5KW以下的电机)

网友E:
只是好像没有太大的功率的

网友F:
目前见到的,都是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