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行车

楼主(2009-08-28):
请问3T,2T行车的功率和额定电流时是多少

网友A:
行车哪有什么功率和额定电流呢?
你是说电机吧,请看名牌。

网友B:
行车?
行车的电机功率大小取决于它的变比齿轮

网友C:
呵呵;功率是转矩与转速相乘,所以相同的功率不同的速度对应的负载重量是不同的;

网友D:
每个公司的产品都是有一点差异的。
运行机构电机:2x0.8/1.5KW  ,地面操纵和操纵室操纵是不一样的。
电动葫芦电机:起升3KW  运行0.4KW
这个是天马公司的数据。其他公司的可能有所区别。

网友E:
看上面电机的功率、电流

网友F:
我公司用的行车是3T的,起重的葫芦电机是4.5KW,左右小跑是0.75KW,前后端梁是0.8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