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安装变频器的电机跟普通电机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你的意思不太明白。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呢?
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变频电机带自冷风扇。

网友B:
安装上应该没什么区别的,区别在电机本身。

网友C:
呵呵;普通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
我想楼主可能是问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1是绝缘等级
2是变频电机是强制风冷;
3有的变频电机允许使用的频率比较高,那么电机的动平衡性及轴承要求就高一些;

网友D:
楼主最好再说清楚点

网友E:
最主要的区别是变频电机在低频时扭矩一样大,因为转子用的材料大不相同。经常有人用普通电机加装大功率风扇冒充变频电机,所以重载时低频启动不了。QQ:741883188

网友F:
是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可以用普通电机,也可以用变频电机的,应用场合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