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问题

楼主(2009-08-28):
大家来探讨下电机的电保护主要有: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载保护.段相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堵转保护.我们工控中通常通常只用到空气开关(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请问这两者能保护到电机应该保护的哪几相呢,那其他的几相用什么办法保护呢?谢谢

网友A:
还有相序保护

网友B:
还有过流保护。
空气开关(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可以随便找个厂家的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具体其他的保护你可以直接用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只用空气开关(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这种方式有些落伍了,因为它只有过载、缺相保护,对于短路、接地、欠压、过压、漏电等基本无保护作用。现在很多都用电子式产品,他们功能全、灵敏度高,只是价钱相对来说贵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用空气开关(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这种方式有些落伍了,因为它只有过载、缺相保护,对于短路、接地、欠压、过压、漏电等基本无保护作用。现在很多都用电子式产品,他们功能全、灵敏度高,只是价钱相对来说贵一些。
短路和欠压也可以保护的

网友E:
支持四楼的说法,传统的由于反应时间慢终究会被高灵敏的电子保护所代替,新一代的保护器在价格上也逐渐占据优势,

网友F:
除了用高灵敏电子产品代替外,还可采用PLC软件编程控制

网友G:
空气开关可以做欠压保护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空气开关可以做欠压保护的吗?
不行,接触器可以,电压低了吸不住呀

楼主:
不行,接触器可以,电压低了吸不住呀

li28129@yahoo.com.cn
                 不是控制电压是电机动力电压

网友D:
一般的控制电压都会从动力线中取一相的,如果是分开的那就保护不到了

网友H:
电动机保护
对于电动机保护系统来说;主要保护缺相,过载,漏电,相序,过电压,欠电压保护,

网友I:
加个变频器就OK了,

网友I:
加个变频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加个变频器就OK了,
钱也好

网友K:
还有缸相保护器

网友L:
低成本用接触器加热继电器,最佳保护用变频器。电子的有时不准确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M:
用空气开关(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一般起的作用是过载,短路,过流,断相,其它的作用起不到,其它作用想实现的话需要加其它元件。

网友N:
现在不是还有专门的电动机保护器吗! 这个也比较好用的

网友H(2010-07-24):
电动机保护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实现电动机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