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我们厂用的是欧姆龙C200H的PLC前天一个工艺生产过程中PC显示报警,当时没找到问题,等下一次生产同一个制程工艺时又自动消失啦,可是今天同样的报警代码又出来啦,查的头都大啦,根据代码查具体的设备又没问题,怀疑是什么地方干扰。我想问一下干扰能被PLC记忆一直存在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请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干扰是不能记住的;但PLC可以记录最近的故障代码;

网友B:
PLC办不到,不过,你想让PLC记忆干扰做什么呢?

网友A:
呵呵;你想在出现非正常时发现,就需要相应的信号记录仪;

楼主:
我不是要让PLC记忆干扰,我是怀疑它记忆了干扰重复执行干扰!!!

网友C:
PLC只会记最后写入的指令程序啊

网友A:
呵呵;干扰是不可能被PLC记忆的,如果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只能说明是干扰重复发生;

网友D:
只能根据代码自己分析了

网友E:
和生产厂家联系下,看PC现实的故障代码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