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请问500KVA的变压器(6KV/380V)总损耗约占额定容量的百分之几?如何计算?单独的有功损耗又占额定有功的百分之几?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500KVA的变压器(6KV/380V)总损耗约占额定容量的百分之几?如何计算?单独的有功损耗又占额定有功的百分之几?如何计算?
变压器的损耗一般有两部分组成:铁损,这个是固定的,可以在变压器资料中找到。另外是铜损,这个是不固定的,铜损随着负荷电流的增加而增加。额定铜损可以用短路试验的测量结果来计算。

楼主:
那么计算损耗的时候是否要计算无功损耗?

网友B:
一般满负荷是铁损=铜损,你查到铁损就知道变压器的损耗了

楼主:
应该是经济负荷时铁损=铜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