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离心风机.11KW,直接启动,过电流,有何解?谢谢!
空开:西门子3VU1340,(18-25A,设定24A,运行中有点烫的感觉)
接触器:西门子3TF34
有8台,7台能正常运行,只是关机五分钟内再启动,空开会跳,有何良策?谢了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建议可以换个大点的空开。直接启动电流有冲击。空开小了是会跳掉的。

楼主:
老板说要改星三角启动?星三角启动跟过载有关系吗?
个人理解,星三角是降压启动,启动时电流小,对电网冲击影响小;
运行电流大,星形转换成三角形后,还是会电流大,不能解决过载的问题,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建议可以换个大点的空开。直接启动电流有冲击。空开小了是会跳掉的。

启动时瞬时电流高达160A
空开不是有反时限特性的吗?
问题时启动后电流已降到27A并能运行一二分钟后空开跳开

网友B:
风机的压头太大了,换风机或增加系统的阻力即可,就是堵上进风口

网友C:
应该是空开配小了

网友D:
空开小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加了一挡板,电流在18-20之间,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了,关闭,短时间内再启动会跳空开,
想把空开换大,换成西门子3VU16401MP00(22-32A可整定),原是3VU1340(18-25A)
不知是否可行?
应换多大的空开好呢?

网友E:
既然启动能解决,空开建议换40A或者63A,在实际应用中空开大多数是作为短路保护,所以在选用时我通常选大2-3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启动能解决,空开建议换40A或者63A,在实际应用中空开大多数是作为短路保护,所以在选用时我通常选大2-3个规格
电机没了过载保护,或者说保护不掉电机,怎办?

网友F:
你观察到电流是27A了,断路器24安的自然小了。

电机11KW,电流27A,电机自然也有超载,如果长时间这样运行,对电机也不好。

本身负载就超了电机额定,你要保护电机,就要降负载;要高负载能正常运行,就不要想保护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电机能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关机短时间内(5分钟)再启动,空开会跳
空开的热态特性不适合风机的启动????

网友G:
求教:15KW的空调风柜,运行电流14A左右,风量明显较少(拆除了进风端过滤网)。即使打开风柜门,电流也才17A左右(此时风量理论上最大)。咋回事。求救。

网友H:
改成星角启动应该可以解决一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教:15KW的空调风柜,运行电流14A左右,风量明显较少(拆除了进风端过滤网)。即使打开风柜门,电流也才17A左右(此时风量理论上最大)。咋回事。求救。

风机叶轮、转速、与电机功率匹配吗?只是猜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