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带电磁抱闸制动的  1.5KW  3向电机

给制动线圈供电的整流器经常被烧

现象就是: 电机一工作  空开就跳了  一检查就发现  整流器被烧  用万用表测量  无直流输出了

1年来烧了几个了

整流器接的输入  交流220V   输出 直流 24V

现场经验较少    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能的常见故障原因

网友A:
整流器接的输入  交流220V   输出 直流 24V?????

这是整流器吗

网友B:
工业一般用220V变成110V的做为制动线圈供电.

网友C:
是不是整流器配小了

网友D:
测一下实际电流,适当可加大一个型号的整流器。

楼主:
为什么10几个相同的电机

每次都烧同一个电机的整流器  会不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0几个相同的电机

每次都烧同一个电机的整流器  会不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有可能,但是通过修理电机的成本过高而且复杂,能否通过改进制动电路来解决呢?请提供具体线路图和数值。

网友F:
换电磁刹车部分

应该有没检查到的地方

网友G:
我有过同样的经历,不过总是烧变压器.是因为时间继电器的问题.看你那线路是啥样的?分析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H(2009-10-28):
制动线圈无问题的情况下(如直流电阻正常),可以考虑所更换的、整流桥或二极管的参数是否合格。另外,有不有续流二极管;若有,则看是否正常。
其余常规检查,可以查看线路连接是否可靠等。

可以参照,同类型设备进行检修。

网友I:
加大一个型号的整流器

网友J:
换个大一点的整流块
加大制动电压
减少制动时间

网友K:
制动线圈无问题的情况下(如直流电阻正常),可以考虑所更换的、整流桥或二极管的参数是否合格。另外,有不有续流二极管;若有,则看是否正常。
               10楼说得有道理.支持说法.

网友L:
工业一般用220V变成110V的做为制动线圈供电.
我这是这样用的,你怎么还24啊,可以改了

网友M:
一、电压过高  二、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