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车间里面动力电和照明电是分开的,但是零线是公用的,可不可以在零线和照明动力线上加装一个1极1线漏电保护开关,然后车间里面的零线从这个漏电保护开关的零线引出?          因为我的照明回路需要设置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
我觉得这样的接法好像有问题, 那么是不是选用一个1极漏电保护器控制照明动力线,然后零线不接任何开关,从变压器中性点拉到车间呢?

网友A:
零线不可断开的,

网友B:
零线不应装开关。

楼主:
如果装了1极1线的漏电开关,那么零线也就是一直没有断开的了呀。装2极的漏电开关,漏电的时候,零线和火线才同时断开。

网友C:
装个单相的漏电开关不就好了

网友D:
个人认为不能这样做

网友E:
只要零线上不装开关怎么搞都可以

网友F:
三相动力线的零线不可以装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零线不可断开的,
断了很严重!!!

网友H:
零线太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零线太危险
是什么意思

网友I:
零线是不能断开的

网友J:
我们断过一次零线,结果电脑的供电变成了380,把电脑电源给烧了

网友K:
按照规定:零线上不能驳接任何开关、保险、保护装置。

网友L:
不可以,要分清是保护零线,还是工作零线。

网友M:
引用 楼主:
车间里面动力电和照明电是分开的,但是零线是公用的,可不可以在零线和照明动力线上加装一个1极1线漏电保护开关,然后车间里面的零线从这个漏电保护开关的零线引出? 因为我的照明回路需要设置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开关。
仅供参考:
1. 您说的零线是纯粹的零线(N线),或是两用线(PE线)。不管那一种,进车间的供电线路最好做一次重复接地,这样车间的安全供电才有保障。
2. 单相照明配电回路(包括插座),应是三线制,即相、零、地。单相漏电保护开关可以选用两极的,接线是相、零,剩余电流一般整定在30ma。
3. 之所以能称为车间,不会是一间小房子,供电应是三相的,然后才分接至各个单相回路。总开关选择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开关,第4线接零线,剩余电流整定在100ma。

网友N:
断开也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的是,漏电开关的一端的零线有单独的接地体,漏电开关的另一端也应有单独的接地体,这两个接地体还应该是同等的.
不过,建议最好还是不要采取这种措施.只是在关键性的照明部分加装单独的漏电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O:
照明可以加装两极的,你装一极的应该合不上,

网友P:
可以装,但要接地,而且是重复接地,要不其他回路的零线断了,你的单相设备就要烧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