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请问高手们。我在做一台630吨机械压力机改造。主电机是有富士(FRN132G11S-4CX)的变频器。由于主电机的负载是一个很大的飞轮离合器,停车的是很惯性很大。造成停止变频器的时候制动电阻很热。一端都烧红了。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选用制动电阻而不是制动单元?仅仅为了节约成本?

楼主:
制动电阻是以前配好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电阻会这么的热。

网友B:
如果风机的运行状态没有什么变化,制动电阻与制动电阻还是以前的配置,以前正常,现在只是一端烧红,可能原因为:
   1、制动电阻引线端因接触不良,热氧化,出现较大的接触电阻,回路电压降降在端子电阻上,出现端子烧红现象,应清除端子氧化层,并重新压接,涂以医用凡士林油,有防氧化效果;
   2、因金融危机造成的部分厂家停产原因,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升高,负载电机的反发电电压也相应升高,制动电阻功耗大大上升。应加大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功率值,便温升降低在允许值以内。
   3、制动单元中有一只用于制动动作点调整的半可变电阻,因氧化有变值现象,使制动动作点下移,如原为680V,现在下移为640,则制动电阻投入制动的时间过早,使功耗增加。可在制动电阻回路串联两只40W灯泡,人为为制动单元送入一可调直流电压,调整半可变电阻的阻值,使灯泡在680V以上时点亮。
   如果风机的运行工况改变,运行惯性较以前为大,造成反发电能量上升,则应重新配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另外,若对停机时间无要求,则可通过参数设置,将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负载电机不再有反发电产生。不过大惯性负载,有的停机时间可能要长达十几分钟啊。

网友C:
检查一下制动单元是不是正常?

网友D:
是不是需要更换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