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如题,想实现在画面按住鼠标把指定物件拖动到需要的位置上,不知怎么做,所以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打开软件/用户图库,选择中图片,用左键拖到画面中,然后在属性中找到位置按钮,可以选择大小左右功能.

网友B:
这个你只能在设计画面的页面里做,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