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各位高手,三菱PLC里面的位移指令:SFTR、SFTR(P)的区别为“(P)“,请问”P“是不是针对上升沿而言的?如果有一外部脉冲发生器接入PLC的X0,当X1有脉冲输入时(就一个脉冲)马上对X0进行计数100个;这里我想用位右移指令对X0进行右移,但是位右移指令好象是对两个数同时进行移动?请问这种程序应该怎么写。承蒙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A:
不带P的话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一次;

网友B:
P指的不是脉冲,而是上升沿,就是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只执行一次

网友C:
P是指上升沿有效。有很多应用要注意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