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的计算

楼主(2009-08-28):
我厂用的电磁流量计是分体式的,由流量发生器发出的信号到流量显示表,然后由表内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进PLC,再有模拟量模块输出到电动调节阀
请问用什么计算方式来判断根据流量显示表上的百分比数值应该转换多少电流值,或根据现场测的的实际电流值计算出流量显示表上的百分比数值,以此来判断电磁流量计的好坏
电磁流量计的量程是(0--60)
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电流4-20MA对应量程0-60

网友B:
线性正比例关系啊!

网友C:
这个供应商没有帮你标定吗?

网友D:
分体式的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和变送器是要一一对应的,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系列号,如果不对应是会有误差的,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也可以通过改K系数来调4~20MA对应的是0~60m3

网友E:
1mA=3.75

网友F:
西门子,PID调节模块好像有详解,自己推敲一下!

网友G(2009-10-13):
新手上路,各位老师,请多关照!

网友H:
0%---100%对应4--20ma对应0--60

网友I:
哈哈哈。大小三声,横河流量计www.ejatec.com来了

网友J(2009-12-08):
求电流公式:显示值/量程*16+4=电流。已知电流,求显示值:电流-4/16*量程

网友K(2010-01-07):
0-100%=4-20mA

网友L:
学习了,新人报道

网友M(2010-04-15):
60m3/16mA=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