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我的网吧180台客户机加上空调什么的,用电量很大,已经把进户线换成50平方的。
再把三相电源分别分到客户机和空调上。但最近经常出现客户机重启的现象,但所有的空开都没跳闸,多的时候一天能重启十来次....
有时候是随机的几台,有时候是一整排,有时候甚至是绝大部分机子都重启...
不知道这是不是市电进电的问题
考虑用大功率稳压器,但网上看了些资料,很多人认为稳压器解决不了问题,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还会有害...
小弟电工不行,为这个问题烦透了,还请各位多给些指点呀~
多谢多谢~~

更新一下情况:今天又出现一次这种情况,看来都是在用电高峰期出现的。经历几秒钟的低电压影响,有时电灯会暗下(但不是每次都这样)。上座不管是多是少都会发生,电脑重启后又会变正常。
刚刚测了一下,晚上高峰期的电压是190-195V这样,估计白天的高峰期(11-15时)也是差不多吧。现在已经在计划购买一台40KW的稳定器了。

我这里是180台电脑,300W的额定电源,工作时大概150W多点吧。4台空调加起来大概15匹,5台水冷空调扇大概是5匹。

另,三相电源的分配是不是一定要很平均?满载时电流差在多少以内算正常的?因为空调开启不固定,不知怎么算。

网友A:
估计是进户线还是小,不知空调有多少?单就客户机说180台,平均分开,每相也有60台。如果分的不均,那每相就是七八十台了。电流额定也到了壹百四五十安了。如果再加上空调,估计也小不了。你的进线是50平方,肯定发热。压降也就高了。如果再碰上你们附近有大功率或很多客户一块启动,那你们虽然总开换大了,但是压降很大。客户机的电源范围窄,所以就重启了。再一个是查看有没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B:
量一下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C:
电压低电脑重启可以买个稳压器.
SVC全自动稳压器用在电脑不太安全.最好配500VA的精密净化电源或CWY参数稳压器,前者经济实用,适合家庭电脑,后者是电脑保护神

网友D:
50的线?电缆小了,再放一条4线独立供空调吧!再就是和你同线的附近是不是有大功率用户,如果有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实际电压是多少

同意!找出问题的根本才是出路,引起电脑重启,一是电网电压瞬间跌落;二是瞬间的电网强谐波。

网友F:
50平方的线可以

用SBW三相稳压器,把输出电压调的稍高一点如:225 V - -230V

反应很快的

网友G:
实际电压是多少?三相电流各是多少?零线电流是多少?零线发烫吗?

网友H:
可能是网吧所在的区域用电负荷太大,使电压出现瞬时波动,从而导致电脑重起

网友I:
看看实际电压是多少
在把线换大

楼主:
更新一下情况:今天又出现一次这种情况,看来都是在用电高峰期出现的。经历几秒钟的低电压影响,有时电灯会暗下(但不是每次都这样)。上座不管是多是少都会发生,电脑重启后又会变正常。
刚刚测了一下,晚上高峰期的电压是190-195V这样,估计白天的高峰期(11-15时)也是差不多吧。现在已经在计划购买一台40KW的稳定器了。

我这里是180台电脑,300W的额定电源,工作时大概150W多点吧。4台空调加起来大概15匹,5台水冷空调扇大概是5匹。

另,三相电源的分配是不是一定要很平均?满载时电流差在多少以内算正常的?因为空调开启不固定,不知怎么算。

网友F:
40KW稳压器太小

怎么也要60KW以上

还是建议用   SBW  稳压器,反应快,反应慢的话电脑会重启

网友E:
建议楼主慎重选择,由于没有具体操作处理过这种事,只能提供几个思路:
1、联系供电部门查清原因,是否需要更换容量大一点的变压器或者单独设立变压器,理论上他们有义务给予解决,国家规定市电需保证在220V,上下浮动7%,必要时可联系其他业户适当集资,或通过私人关系协商解决,总之,灵活应对,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给每台电脑配上在线式UPS电源,每台的价格大概是200元,这种方法在技术上可以保证保证电脑不会重启。

3、在进户处安装大功率交流稳压器,但是这种方式对稳压器的技术要求很高,价格昂贵,由于反应速度的问题,是否能够保证电压不会瞬间跌落以致电脑重启,需要严格核实,避免出现无效投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觉得还是第二个方法可靠,用稳压器可能反应会比较慢

网友A:
根本方法还是上一台大些容量的变压器,其它都是补救措施。
看来楼主的问题快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