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计数器

楼主(2009-08-29):
各位大哥,小弟想在一台小的光磨机床上装一个计数器,请问用传感器和计数器可以实现吗?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网友A:
可以实现。
不需要别的东西。

楼主:
那选用什么品牌和型号的传感器既实惠又好用呢?

网友B:
传感器要跟计数器配合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要跟计数器配合来用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买的话就是买一套的吗

网友C:
随便配一套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要跟计数器配合来用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买的话就是买一套的吗
如果计数器是NPN输入的,那传感器就要选NPN输出的

网友D:
呵呵;两个配套用的话要考虑电压、计数频率、输出极性等;

网友E:
可以的,但要考虑什么形式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