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如何计算短路电流

网友A:
简单点讲,电压除电阻就是电流了

楼主:
根据实际的负荷情况,每个开关都有自己的整定值和短路电流值,整定值计算起来比较容易,短路电流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B:
断路器的额定通断能力大于或等于电路最大短路电流。电路中的最大短路电流就不太好算了。这要学习工厂供电,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的。下载本书看看吧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41650

网友C:
短路不是那么简单,如果用公式算的话你就得用cuan电路欧姆定律计算,开关的短路电流就是它的分断电流。一千安或一万安它能分断;说明它的触点大,分断速度快,触头与触头之间的距离远,或是分断后有其他绝缘物质隔离(真空或其它),短路电流与额定电压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