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计数器较便宜

楼主(2009-08-29):
我想买个便宜点的计数器,是跟传感器配合使用的,当传感器遮光一次,就记一次数,不需要很好的,只要能实现我这个功能就好了,请问有什么便宜的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呵呵,便宜没好货,到时记不准就麻烦了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吧,2051+数码管,绝对便宜实用

网友C:
呵呵;注意计数的频率就行了;频率不高的一般几十元就可以买到国产的;

网友D:
机械式简单,应该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机械式简单,应该很便宜。
机械式的现在应该很少用了

网友D:
也不少啊,现在跳绳上就安装的有机械式计数器,工业区有个汽锚灯公司所有的冲床都安装了一个机械式计数器,用于对记件工人生产的产品进行计数。

网友E:
买最简单的功能的,也就20元左右

网友F:
自己单片机做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