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一个自锁电路,控制一台电机,在此电机前并线接了一台220V风扇和另一380V的设备,用了几年没事,近些日子,出现不定期开机反相的故障.有时改动相序就好,有时什么不动,关机再开又是好的.你说怪不?

网友A:
这样看来可能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B:
呵呵,怪,怪得无从解释,不知哪位高手知道答案?

楼主:
一楼的有点道理,电机是有发热现象,且20A的空开都跳(P不大).因为生产紧,只好用三根线直接短了开关再用.如是电机不好,那你能解释另一380V也跟着反相了,这不是说明,并接点之前相序就变了是什么缘由?

网友C:
感觉不太可能,你在好好检查下。

网友D:
先往上级开关查查问问

网友E:
总的进线倒了吧,电业局或你们工厂哪里的问题

网友F:
该不是变电站在维修线路吧,我们厂出现过这种事,所有设备全部反转。但是也不该如此频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该不是变电站在维修线路吧,我们厂出现过这种事,所有设备全部反转。但是也不该如此频繁。
我们也出现过,全部反转

网友H:
(出现不定期开机反相的故障 )  是什么意思??是电机反转吗??(有时什么不动,关机再开又是好的.你说怪不?)有时不动是电机不转吗??以上可能缺相造成!检查接触器  吧电机电源线拆下,在启动电机 测电源线多启动几次看看是不是接触器故障

网友I:
变电所的电反相了。

网友J:
首先检查电机,用卡表测每相的电流,看是不是平衡。不平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另外要查看电源是不是上一级有问题。

网友K:
如果该电机负荷轻,有可能缺相,否则就是进线电源问题

网友L:
怪,怪,怪,没碰见过

网友M:
电机反转
是不是有剩磁啊?

网友N:
成洗衣机了,一般不可能.

楼主: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热心回贴!另有几点说明相告:
1.绝不是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其它线路都好.
2.曾有人在这条线路的接触器上搭电源,出现短路,合前面的空开就跳,且空开烧毁,接触器击穿,换了空开和接触器,所以主线应没问题
3.今天上班,我去开机试看,第一次开机是反的,关了再开又是正常了.反的时候,我去查看与之并接的另一3相设备也是反的.
4.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没经历过我也不相信.

网友O:
绝对是电源缺相或有一相接触不好
,从末级一直查到配电房

网友B:
建议在反转时用钳形表测量每相线电流,或许会找到答案。

网友P:
查一下供电电路,可能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要改变相续的话,除非有其他阻抗大的设备突然加入

网友Q:
检查你的进线相序,然后在出现反相时再检查相序,比较是否一致.

网友R:
如果是两台电机都这样的话,基本上排除了电机的问题。个人认为是缺相了,因为缺相后就会出现不规律的换相~!

网友S:
见过带变速箱三相小电动机运转中反转。原因缺相

网友T:
缺项的可能很大

网友U:
不可能 除非调相了

网友V:
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控制设备接触不好造成的。(缺相)。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查查控制线路吧

网友W:
用相序指示器可以查找到问题所在.指示器上有两个发光管指示灯.正相序或反相序只亮一灯,缺相或相序不平衡时则两灯都亮.这个东东很实用,是自制的,很简单,几个2W的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就解决了.

网友X:
电 机 缺相造成的,我厂里就出现过这种现象,查查电缆及电机接线端子,否则电机就有一定的损坏,时间长很易烧毁

网友I:
查下相序。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控制设备接触不好造成的。(缺相)。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查查控制线路吧
就是这个原因,测时有电,带负荷还可以(小负荷)。

网友Y:
可能是电动机缺相了。仔细查查

网友Z:
这种情况还没有见过

网友AA:
是不是有缺相的啊??偶成就遇见很类似。

网友AB:
用相续仪测一下  还有电流  绝缘电阻

网友AC:
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AD:
有一相电源松动。或者接触器触头松动,就会造成电机反转。我遇到几次。

网友AE:
我厂一锅炉炉排点电机《双速的》接错线后就是有时正传有时翻转。正转没停好时开反转它还会接着正转,反转没停好时开正转它还会接着反转。
有一台台式砂轮有时开正转有时开翻转,按下按钮后经常轴前后抖动一两下才正传或反转。是不是开关接触不好啊

网友AF:
太怪了吧  容易把人搞晕。。。。。

网友AG:
我是做电机的,理论上说应该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供电局,还是你单位都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你最好用排除法看看是不是线路上有反相的情况,如果不是的话你再看看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不过从你说的情况来说应该是没有坏。你先检查一下嘛,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AH:
你们公司是不是用了铝线,因接触不良造成的缺相也可能会出现你所谓的现象.

网友AI:
没理由
要不就是缺相了

网友AJ:
同意41楼说法

网友AK:
电源缺相,有一相是回路电,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AL(2010-08-01):
让220V的风机先启动,三相电机后启动看看。

网友AM:
接触器触头有问题。

网友AN:
不懂电气的人员提出了不专业的问题,让懂的人无法回答

网友AO:
引用 网友O:
绝对是电源缺相或有一相接触不好
,从末级一直查到配电房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AP:
应该电力公司或者电业局变更了三相的相序。

网友AQ:
转子磁环断了。

网友AR:
我也曾经遇到过,最后我换了一台电机就好了!到现在我都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楼主说的是两台,都会出现,那可能是电源哪里有接触不好吧,我想!个人意见!

网友AS:
不要再争了,不就是接触不良吗,不信你查一下。

网友AT:
是电机反转吗

网友AU:
装个相序保护器
看看是电源问题
还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