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PLC程序设计项目要求:

一、油泵电机的启动
1、 按启动按扭,油泵电机进行星三角启动。星三角转换时间为0-4秒钟可调。
2、 按停止按扭,油泵电机、弯管电机、夹紧、松开电磁阀应停止工作。
3、 KM2和KM3应设为互锁。

二、弯管机的调整状态
1、 弯管机在调整状态时X0应断开,按自动、暂停、步进按扭应无效。
2、 弯曲、返回、夹紧、松开按扭设为点动按扭,KM4和KM5、CH1和CH2应设为互锁。
3、 在油泵电机正常运转后,按弯曲按扭KM4应吸合,碰到弯曲到位限位,KM4应释放。按返回按扭KM5应吸合,碰到返回到位限位,KM5应释放,返回到位指示灯亮(返回到位限位接通时返回到位指示灯灭)。按来紧、松开按扭夹紧、松开电磁阀应工作。

三、弯管机的工作状态
1、 弯管机在工作时X0应接通,按弯曲、返回、夹紧、松开按扭应无效。
2、 在油泵电机正常运转后,并且在初始状态,返回到位指示灯亮时。按自动按扭,夹紧电磁阀工作4秒钟后,弯管电机工作开始弯管。碰到弯曲到位限位,弯管电机停止。夹紧电磁阀停止松开电磁阀工作。大于4秒钟后按自动按扭,弯管电机返回,碰到返回到位限位,弯管电机停止,返回到位指示灯亮(返回到位限位接通时返回到位指示灯灭)。
3、 在油泵电机正常运转后,并且在初始状态,返回到位指示灯亮时。按步进按扭,夹紧电磁阀工作4秒钟后再按步进按扭,弯管电机工作开始弯管。碰到弯曲到位限位,KM4弯管电机停止。再按步进按扭,夹紧电磁阀停止松开电磁阀工作。大于4秒钟后再按步进按扭,弯管电机工作开始返回,碰到返回到位限位,弯管电机停止,返回到位指示灯亮(返回到位限位接通时返回到位指示灯灭)。
4、 弯管机在按自动按扭后,按步进按扭应无效。或按步进按扭后,按自动按扭应无效。按暂停按扭时当前工作暂停再按暂停按扭时当前工作继续运行。按停止按扭油泵电机、弯管电机、夹紧、松开电磁阀应停止工作并退出当前工作状态。

弯管机原理图:

PLC编程I/0地址分配表:
......   ......

PLC编程指令表:
......   ......

网友A:
这个东西何须用到PLC,就一些自行车厂常用的弯管机,都是用继电器控制就行,用PLC有点浪费
只要有一个电机就行了,弯管的角度是用感应开关来控制,弯管的角度通过镙管调节感
应开关的位置来达到就行,

楼主:
在2009-8-29 14:25:21, ZCMY 给您发送的消息!
消息标题:通知用户:《利用PLC模块实现位置控制及应用系统。。。。。。温故而知新!》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13372

-------------------------------------------------------------------------------
405A【-2】每天转载数量超过一篇以上部分
用户操作:金钱-2,经验-1,魅力-2

朋友你说冤吗。。。。。。?

网友B:
加触摸屏是不是跟好啊。

网友C:
我们厂的叫单头液压弯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