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例如 1台变压器计量箱装有3个1.5(6)A电能表 互感器倍率为40倍
接3相4线电到1用户处 在用户处接入三相四线电能表中 从电能表出线处接入3个电流互感器 倍率为200/5(40倍) 那么计算这个用户电量倍率应为多少倍 本人刚接触这行 麻烦各位解答

网友A:
从电能表出线处接入3个电流互感器 倍率为200/5
这是不对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应该是说主线经过200:5的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表 用户用的是一个控制箱 里面包括了1个三相四线表和1个无功补偿表 还有3个空气开关 3个200:5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互感器是40倍的那么用电量也是4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应该是说主线经过200:5的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表 用户用的是一个控制箱 里面包括了1个三相四线表和1个无功补偿表 还有3个空气开关 3个200:5的电流互感器
看两处电流互感器都一样大,好象只有一个用户,那就不必再安装计量了。只有1个三相四线表,应是有功的,为何还要安装1个无功补偿表呢?抑或是三相四线无功表吧。

网友D:
既然都知道是40倍了,就用标的读数差乘以4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是40倍的那么用电量也是40倍
对头

网友F:
电度倍率=电流互感器倍率*电压互感器倍率.
从你以上来看是没有电压互感器的,所以只有电流互感器倍率

网友G:
高压计量才有电压互感器.有的话还要乘以这个倍率.

网友H:
问下小区抄电表的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 那个三相四线无功补偿表是原来就自带的 在公变中是不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