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的问题``

楼主(2009-08-30):
自己有点疑惑````
远程CC-LINK模块除了要设置站号、MODEL(传播速率)``那在GX DEVELOPER里面还需不需要程序实现``
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不清不楚要别人怎么回答你呀,最起码PLC型号要说吧,

网友B:
这个要在GX编程软件里的参数里面设置的,参数里面有个网络参数,选择里面的CC-LINK,把这个设置好就OK了,他就会自动刷新了,不需要在程序别刷新程序,要是写刷新程序的话就不需要设置,两者取一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在GX编程软件里的参数里面设置的,参数里面有个网络参数,选择里面的CC-LINK,把这个设置好就OK了,他就会自动刷新了,不需要在程序别刷新程序,要是写刷新程序的话就不需要设置,两者取一就可以实现了

十分感谢``本来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在GX里面设置好参数了`那就应该可以通讯了``可是看到有些资料上还写了什么通讯程序``所以觉得很疑惑```再次感谢 ``
Q06H的CPU```

网友C:
Q系列的参数可以通过软件设置
PLC参数中有网络参数设置

网友D:
不用通讯,直接设置就可以

网友A:
那么厉害呀,都用Q06H了,在下只用过Q02的,Q系列直接在参数里设置,A系列的好象就要写程式了,我也搞过CC-LINK。楼主能做个朋友吗

网友C:
A系列、FX系列都是要用程序设置,比较麻烦
用到Q06H,这设备应该是很复杂了,程序量要比较大

楼主:
呵呵``在一家电子行业里``台企没什么好的`就是设备先进点```会遇到FX、A、Q系列的``
那Q06H是用在自动化流水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