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我这有两个三菱1S的plc 想用1个触摸屏来监控,两个PLC用485通讯,选1个PLC做主站,另一个做从站,两个PLC的程序是一样的,这个能实现吗? 还是两个PLC的点数要错开啊?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屏支持同时连二台PLC的话,就不用考虑PLC通讯的;
如果只支持一台,就需要二台PLC间通讯;

网友B:
触摸屏直接和主站连接就行了.... PLC 的点数错开? 你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C:
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现在一般的触摸屏都支持双通讯接口了,再个PLC如果是同品牌的还好,如果不是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E:
触摸屏可以2:1链接。

网友F:
可以这样做,两个通讯,触摸屏连到一个PLC上,两个PLC485通讯是有区域刷新的

网友G:
完全可以做到!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F:
三菱的GT15高性能的屏可以直接连接2个PLC,不过要加功能板,成本很高
用楼主的通讯方式做,成本低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网友H:
很多触摸屏都支持1台屏连2台PLC的;而且你这个还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PLC就更没有问题了。按照我的意思,触摸屏换Proface,哈哈。
不需要任何通讯方面的编程,直接连接。

网友I:
两个PLC一个做主站一个做从站,那触摸屏和主站连就好了,触摸屏我也支持用PRO-FACE的哈哈哈,在下还没有搞过一个触摸屏连2台PLC的,

网友J:
最好的办法是用两个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