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现有一磨床出现床身发热现象,上午能正常工作,下午不能工作,请问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运动副的润滑跟得上吗?有一些问题不一定跟数控有关,可能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床身发热现象应该是润滑油或机械原因。

网友C:
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油温是不是很高?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查一下.

网友E:
油压冷却系统是否故障,讲的也台笼统了。对于一台机床而言,油压系统只占了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