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一上图了!!!

楼主(2009-08-30):
那位师傅帮我看看那个Z和X那个接正极(十伏)

楼主:
还是不分正负极??

网友A:
图片像素太低,看不清楚,而且需要反正面结合起来看,也就是说需要搞清印制板面的走向,只好提供几个思路,供您参考:
1、右上角的两个电解电容,看看X、Z是否直接与之连接(估计很看能),如果是那么与电容正极相接的点自然就是电源正极了。
2、查看两个集成电路的型号,然后上网查找其管脚排列,找出电源、地,然后与线路对照分析即可确定,如果两个IC是数字电路,则不用查找,下排的最后一个是地,斜对角上排的第一个就是电源正,即下图的7脚和14脚。

网友B:
看电容和继电器,Z和X有+/_之分,可通过电容和继电器的正负极与Z/X的联系(铜薄走线)来确定.

网友C:
按楼上说的即可查出正负极。

网友D:
3lou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