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下图为模拟量输入单元和30点i/o的cpu单元的连接。

4~20ma电流输入:对应于十六进制数0000~1770(0000~6000)。完整的数据输出范围是fed4~189c(-300~6300)。输入电流在3.2到4ma之间时使用补码来表示转换数据。如果输入的电流小于3.2ma时,断线检测功能将被激活并且转换的数据为8000。
平均值功能:当在输入范围内设定了平均值功能时此功能开启。平均值功能取最近的八个输入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转换数据。使用此功能可以消除短时间内输入波动的影响。

断线检测功能:当输入范围被设定在1~5v并且输入电压跌落到0.8v以下(或输入范围设定在4~20ma并且电流跌落到3.2ma以下)时,断线检测功能被开启。当断线检测功能被激活后,转换的数据将被设定为8000。在数据转换过程中断线检测功能是可以清除的。如果模拟量输入重新回到转换范围内,断线检测功能将自动清除。

模拟量输入: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uguoxing&id=98872

网友A:
资料不错.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B:
呵呵;OMRON CPM1A的模拟量相对使用还比较简单;
不同的型号分辩率不同,按输入输出的范围将设置写入对应的通道;
然后注意转换后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B:
上面的图片不对吧;
MAD01是2通道输入、1通道输出的;

MAD02才是4入一出的;

网友B:
这个是MAD02的;
怎么你的图片上是标的MAD01;
难道是PS的?

网友C:
哈哈 楼主不仔细你也没认真看。
楼主讲的是“欧姆龙PLC对CPM1A-AD041(模块)4-20mA电流输入模拟量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