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最近在做一件事,希望触摸屏和PLC时间同步,但当我用读系统时间函数SFC1时,每次地址都只能输入默认的OB35的内部变量------我在OB35中做得,天哪 ,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DB地址呢?我看也没说只能用内部变量 啊
希望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触摸屏上显示PLC的系统时间只要使用SFC1,然后在组态里在线设置一下CPU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答,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SFC1,他的输出CDT地址我给不了,老显示红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SFC1,他的输出CDT地址我给不了,老显示红色的。
关于SFC0/1的使用请参见<<西门子PLC SFC0/1读取和设定系统时间的说明>>: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6&id=213509&star=1#1228512

楼主:
我发现了 地址用DBX.符号就行 好像不能直接用地址 好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