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在打印时选择打印机为ADOBE PDF就行

网友A: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B:
是不是PDF文件背景有一行字母,是的话,你的PDF打印机不能用的

网友C(2013-06-22):
要想使用PDF打印机,前提条件是必须安装PDF打印机,在安装PDF时候选择完全安装才行。否则是不能使用PDF打印机的。

网友D(2015-10-12):
试试看这个PDF虚拟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