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我想直接用三菱FX1S PLC自己提供的24V电源来带动6的电磁阀,请问对PLC有没用影响?
会不会把PLC搞坏掉。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认为最好不要这样用.可以单独加个控制电源来驱动电磁阀

网友B:
这样做有点冒险

网友C:
呵呵;
PLC外供的电源一般只有几百MA;
电磁阀具体的额定电流与型号有关;
另外由于电磁阀工作环境的关系,可能会短路,此时就会直接烧PLC的继电器;
所以建议DC24V电源外供,另外加中间继电器再驱动电磁阀;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电磁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会短路,直接的后果就是烧毁电源回路中的某些部件,应该是在PLC输出点与电磁阀之间加上过渡器件,比如小型继电器之类的,而且为了保护给电磁阀供电的电源部分,应该适当的加上快速熔断器或断路器.

网友D:
还有就是应该在电磁阀体的接线柱上应该并联上浪涌抑制器,以防止电磁阀在改变状态时对同电路的其它部件产生干扰.

网友E:
外接开关电源。

网友F:
一个开关电源才几十元   电磁阀经常会短路   吧PLC电源烧了就的补偿失了
另外不加中间继电器一样危险烧输出点

网友G:
可以用,但考虑到对PLC的保护,最好外部配一个24V电源。

网友H:
PLC可能会烧毁

网友I:
开玩笑吧?!有钱就带6个,烧了换新的。加几个继电器控制就不行?

网友J:
有危险,加中间继电器和开关电源驱动电磁阀,才合理

网友C:
呵呵;另加开关电源及中间继电器,这么做只是为保护PLC及设备维护时方便;
你直接用也可以;

网友K:
就是嘛,用开关电源呗,再加上短路保护..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是由于控制箱太小,放一个24V开关电源放不下
我重新换个大箱子,加一个24V电源。

网友L:
最好还是外接24V电源,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L:
我公司有的机器上用的就是PLC直接驱动的也还可以,型号是vx212002-5G

网友C:
呵呵;没有说不可以;只是万一坏了损失比较大;

网友M:
如果是小功率的转换频率低的应该可以的,功率大应用频率高就不要了,PLC输出是继电器的就不行。

网友N:
最好是外接电源,稳当。

网友O:
也可以价格保险啊,小点的,不过这样就可能经常坏,建议加个外接电源

网友P:
最好外接电源一个才几十元。如果要用最好串个0.2A的保险丝,电磁阀两端要加反向二极管防止干扰。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呵呵;
PLC外供的电源一般只有几百MA;
电磁阀具体的额定电流与型号有关;
另外由于电磁阀工作环境的关系,可能会短路,此时就会直接烧PLC的继电器;
所以建议DC24V电源外供,另外加中间继电器再驱动电磁阀;

网友R:
建议,使用外部24V开关电源

网友S:
本人使用FX2n时用自带24V电源驱动触摸屏,结果电源部分有一管M48XX烧了,至今还没修好呢。强烈建议用外部电源。

网友T:
不建议这样做。。。买个电源好了

网友U(2009-10-06):
根据电磁阀的通径和国产、进口的不同,电磁阀的电流从200MA-1A不等,而三菱PLC最大输出电流,主机可能就是650MA,所以不建议用PLC驱动电磁阀,避免电磁阀接通和分断时产生的浪涌电压对PLC的运行造成影响。

网友V:
从安全角度来看,最好使用外加24V的直流电源

网友W:
我一般外接电源,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X:
看情况定,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Y:
最好不要这样用,不安全、不可靠,容易出问题

网友Z(2009-12-05):
不可以,要烧坏plc的

网友AA:
想了半天才想明白,原来是用PLC电源模块上的24V电源啊,呵呵
肯定不好啊

网友AB:
电磁阀一般3-5w,24v的话 ,每个额定电流就是210mA    而plc一般电源容量才500mA左右
你说能驱动几个?
像你这种显然是考虑要节省成本的,那么可以选用继电器输出的。直接用交流带不是更好

网友AC:
可以用的,在回路中串一个保险,怕什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