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速度问题

楼主(2009-08-30):
我做了一个小型机的程序,大概也就500多个指令吧,其中用了一些较复杂的指令,还使用了通讯功能和高速记数器,在办公室试验时执行周期时间为几毫秒,但是不知道在应用现场会是什么状态.

楼主:
还有:
因为在办公室里程序几乎是停止的,只是通讯在执行,如果搬到设备上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了.请教PLC的指令执行周期时间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最短响应时间=输入延迟时间 +一个扫描周期+输出延迟时间。

楼主:
我使用的是CPM2AH

楼主:
它的响应周期时间如果设为100ms的话,实际只使用50ms那剩下的50ms是不是就会处于闲置状态?反之如果实际程序超出了设定的执行周期时间是不是就会提示错误?

网友B:
呵呵;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对于一个I/O而言,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它由OFF变成ON会占用程序扫描周期,如果它保持OFF不变的话,还会占用程序扫描周期吗?

网友B:
呵呵;扫描周期与I/O点的ON/OFF无关,除非涉及跳转等指令;

网友C:
现场应该也是一样的,时间是程序扫描的

楼主:
又遇到这个问题了,程序是600步,其中包括了转移和运算指令,还实时的与触摸屏通讯,我真是担心这个程序运行时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