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我市新安10千伏用户按高压计量收费,高压计量是按两边相计量,(中相不计量)用户的低压也有计量装置。如果用户中相表走得多(单相接中相)是否有窃电行为?(只供参与不得传播否则后果自负)。请高手谈谈。

网友A:
这个问题厂家应该是考虑到的了

网友B:
是按失量算的,应该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按失量算的,应该不会。
同意

网友D:
矢量计算呵呵

楼主:
三相四线(两元件)有功电表中,使用中相(单相)电表不走这是大家公认的。高压变成低压也一样,若将高压跌开边相拉开,中相220V正常供电,它所经过的计量与拉开中相用其他相间供电的计量不可能一样。(三相平衡与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