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变频器下端接触器线圈经常烧坏,该接触器不是频繁动作的。负载是一个35KW的电机带一个水泵,接触器型号是LG  GMC-180的。希望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最好把接触器弄到变频器的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接触器弄到变频器的上面。

网友C:
变频器下面不需要接接触器的吧.

网友D:
下端装接触器有问题

肯定容易出事

网友E:
一看就是外行,

网友E:
一般变频器是直接拖动电机的,下面不得接触器,

网友B:
但像这样的电路还是要把接触器装在输出端的

网友F:
你说的很正确,会经常烧毁接触器线圈。变频器下线是不能安装接触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像这样的电路还是要把接触器装在输出端的
就是这种形式的接线,带有旁路。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改善一下。本人刚出道不久,望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G:
是可以接接触器的,控制方式的问题.与接前面接后边没有关系的,看线圈电压怎么样了?

网友H:
变频器下端禁止安装接触器,你可以安装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I:
收藏,学习

关注下

有可能是偶发吗

楼主:
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问题,近三个月已经烧毁两个线圈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和预防措施。因为我是新人,很多地方还欠缺。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端最好不要接接触器,在电机容量小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在电机容量大时,接触器的线圈也比较大,当突然吸合后或断电后,它产生的感应电势比较大。一般情况下接触器的线圈上是有阻容吸收回路的,如果你在变频器的后面加接了阻容回路,相当于是在变频器后加接了电容,这是变频器所不允许的,估计你那里也没有接。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产生出来的感应电势,将会产生很高的电压,久而久之,对线圈,对变频器都会造成违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端最好不要接接触器,在电机容量小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在电机容量大时,接触器的线圈也比较大,当突然吸合后或断电后,它产生的感应电势比较大。一般情况下接触器的线圈上是有阻容吸收回路的,如果你在变频器的后面加接了阻容回路,相当于是在变频器后加接了电容,这是变频器所不允许的,估计你那里也没有接。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产生出来的感应电势,将会产生很高的电压,久而久之,对线圈,对变频器都会造成违害。
搞不懂在接触器的线圈上接阻容吸收怎么会对变频器造成危害

网友J:
变频器后面确实应该尽量不用接触器,但也不是绝对的,工频(一般为备用)变频(一般为主用)设计时基本都是这样,本人觉得控制电路设计时应注意先投入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应该能减少冲击并保护变频器(特别是工频时防止电源倒送)。
上面各位就没注意楼主说的以前运行都是好的吗?
另外,14楼所说“一般情况下接触器的线圈上是有阻容吸收回路的,如果你在变频器的后面加接了阻容回路,相当于是在变频器后加接了电容,这是变频器所不允许的,估计你那里也没有接。”本人很难明白,像这种电路控制电源又不可能从变频器后面取电,位于控制回路中的接触器线圈和一次回路有什么关系?
楼主说的是接触器线圈烧毁,又没说接触器触点烧毁,各位为什么老是说变频器后面设置接触器不合理呢?

网友J:
接触器线圈烧毁建议还是检查下下控制线路的问题,如控制电压,线路连接质量,接触器运行环境是否有较大变化等等,别一上来怀疑原来的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K:
变频器是给电机变频的,接触器线圈肯定不能使用变频后的电源

网友B:
17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L:
变频器下端是不可以装接触器,据图来分析,烧线圈与变频器无关,因控制电源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无关,建议在变频器上下端都装接触器,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上下端接触器的先后闭合。

网友M:
那把接触器的功率加大点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今天我把控制回路加了隔离变压器。观察一下

网友N:
不完全同意,下端不能装接触器的看法,因为有的电机需要进行工频变频的切换,就必须要在变频器的下端安装接触器,只不过要通过控制回路,让接触器先闭合,变频器后启动,你经常烧线圈,应该测量一下线圈电压,该不是220的线圈接在380V上了吧。

网友O:
你好
你的变频器下端的接触器线圈电源是不是也变频了?

网友N:
现在应该好了吧

网友P:
接触器线圈接的电加个滤波器

网友Q:
接触器的位置没有问题,因电路为一用一备,可以应急工频运行,变频器下端必须接隔离接触器.
   频烧接触器原因为控制电源取自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变频器或其它非线性整流器的接入,使电网的电压/电流波形产生畸变,有谐波和尖峰电压产生,若控制供电在正常范围内,则频烧接触器线圈因供电质量太差所造成.解决的方法有二:
   1\为控制电源加装380V/380V或380V/220V隔离变压器,因电感的滤波和隔离效果,改善供电质量;
   2\在控制电源中串入电抗器,可由150VA控制变压器的6V或12V绕组代用.将供电电源串入变压器低压绕组即可.目的也是利用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一特性,对电网供电进行平流和滤波,提高供电质量.
   以上两种方案,效果都不错,装上后,接触器线圈就不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