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今天电脑光驱打不开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搜索了一下,有说在光驱下有一个小孔,用曲别针扳直后捅,就能打开,但是什么时间捅有的说是关机后,有的说是开机时。我先是关机时捅。不管用,后来开机,瞬间捅,终于弹了出来。

网友A:
没错,要开机捅才行

网友B:
是不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C:
是关机状态捅的!开机状态小心把齿轮弄坏了?
有两个可能,一是传动皮带有油。二是皮带老化松了。最好换新?

网友D:
俺用这个方法3年了,就是在开机时捅的.

网友E:
在开机的时候弄,很容易出来,老化的东西就这样。

网友F:
开机捅怀齿轮,我的教训

网友G:
呵呵;正常情况下关机时捅一下,里面有个卡钩打开,就可以抽出来了;

网友H:
我看了一下,我的光驱上都有,长见识了

网友I:
光驱后面有一个 机械 钩,捅那个钩光驱就会出来的

网友J:
出仓皮带换一根就好啦

网友K:
關機就可以的

网友L:
以前也是光驱要捅了之后才可以打开,不过前两天重装系统过后就不用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