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永宏触摸屏是否都支持通透通讯?FV057ST-T10如何实现通透通讯?

网友A:
顶起,请永宏的专家来回答。。。

网友B:
(1)PC连接HMI的COM1口
(2)HMI的COM2口连接PLC,譬如接PLC的port4口RS-485
(3)人机程序的“连接1”选COM2,设备选永宏PLC
(4)画面程序做好后,将程序灌进人机
(5)在PM软件中,选择菜单栏的“工具”-->“设置通透通讯”。通透串口应该是COM1,目标串口是COM2。如果发现下面的“目标串口设定”中通讯参数与PLC的port4不符,可以按“取得触控屏串口设置”来修改通讯参数(当然你也可以改PLC中port4的参数)
(6)然后就“开始通透通讯”...成功的话,触摸屏上会有提示框弹出。
(7)此时就可以用PC和PLC上下载/修改程序了。
(8)修改完以后,Winproladder离线
(9)按下触摸屏的弹出框上面的“END”,结束通透通讯。
(10)然后就可以通过HMI控制PLC了

楼主:
谢谢永宏厂家专业的解答,在此学习了。

网友C(2014-02-20):
这几天正在学习PM2.0

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D(2014-04-06):
这个要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