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这几天看了上一任留下来的一个伺服编程实例,有一点困惑。
1:按照这个例子来看,控制PLC向伺服发多少个脉冲数的数值应当保存在D150、D154、D156和D158这几个寄存器里,可是反复查遍程序,却不见有给这四个寄存器赋值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可否有可能保存在触摸屏里?我该怎么查看到这些数据呢?
2:编程时是否有必要让伺服原位感应灯亮即处于原位时先发10000个脉冲运行,然后再执行原点回归动作呢?
3:归零后还要用PLV可调脉冲输出指令发1000个脉冲,再用M8170捕捉信号,即M8170捕捉到PLV发出的信号后再往下运行?这一步是做什么用的呢?有这个必要吗?
本人是菜鸟,期待高手出来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保存在触摸屏里,你可以用电脑 在线监视 PLC就能看到数据了

网友B:
应该是通过触摸屏输入数据的
怎么样规零根据自已的要求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网友C:
1:按照这个例子来看,控制PLC向伺服发多少个脉冲数的数值应当保存在D150、D154、D156和D158这几个寄存器里,可是反复查遍程序,却不见有给这四个寄存器赋值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可否有可能保存在触摸屏里?我该怎么查看到这些数据呢.
赋值不一定是通过PLC,也可以通过GOT。

网友C:
编程时是否有必要让伺服原位感应灯亮即处于原位时先发10000个脉冲运行,然后再执行原点回归动作呢.
不应在OPR位置再长OPR,在任何位置都可以找原点。

网友C:
归零后还要用PLV可调脉冲输出指令发1000个脉冲,再用M8170捕捉信号,即M8170捕捉到PLV发出的信号后再往下运行?这一步是做什么用的呢?有这个必要吗.
归零后伺服用般停在OPR位置,接下来如何动作,自己设计控制程式就OK了。都有相应指令。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去试一下,伺服要用好的话,一定在自己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