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高压真空断路器以具备良好的灭弧特性,适宜频繁操作,不检修周期长的优势,在当今我国电力工业城乡电网改造、化工、冶金、铁道电气化以及矿山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受到了使用部门的普遍好评。

  真空断路器的使用优势主要是指真空灭弧室,但其不检修周期长的特性并不等于不检修和免维护。针对真空断路器整体而言,真空灭弧室仅是一个组成元件,诸如操动机构、传动机构、绝缘件等,仍为保证真空断路器各项技术性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组成部分的正常维护,以达到真空断路器满意的使用效果是非常必要的。

  一、真空断路器的安装要求

  真空断路器在制造厂未作出承诺时,使用现场进行常规的例行检查是很必要的,尽可能地避免盲目的自信心理。

  (1)安装前对真空断路器应进行外观及内部检查,真空灭弧室、各零部件、组件要完整、合格、无损、无异物;

  (2)严格执行安装工艺规程要求,各元件安装的紧固件规格必须按照设计规定选用;

  (3)检查极间距离,上下出线的位置距离必须符合相关的专业技术规程要求;

  (4)所使用的工器具必须清洁,并满足装配的要求,在灭弧室附近紧固螺丝,不得使用活扳手;

  (5)各转动、滑动件应运动自如,运动磨擦处应涂抹润滑油脂;

  (6)整体安装调试合格后,应清洁抹净,各零部件的可调连接部位均应用红漆打点标记,出线端接线处应涂抹有防腐油脂。

  二、使用中对于真空断路器机械特性的调整

  通常,真空断路器在出厂调试时,对于其机械性能诸如开距、行程、接触行程、三相同期、分合闸时间、速度等都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调试,并随机附有调试记录。一般在使用中现场只需对三相同期、分合闸速度和合闸弹跳稍许调整合格之后,即具备了投运条件。

  (1)三相同期的调整:

  针对测试中合、分闸开距差异最大的一相,如该极合闸过早或过迟,将该极的开距稍许调大或者调小点,只需把该极绝缘拉杆的可调活接头旋入或者旋出半圈,一般可调整使合、分闸不同期性达到1mm以内,获得比较理想的同期参数最佳值。

  (2)合、分闸速度的调整:

  合、分闸的速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在使用现场可调整的部位仅是分闸弹簧和接触行程。分闸弹簧松紧程度,对合、分闸速度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接触行程(指触头压力弹簧的压缩量),仅对分闸速度产生主要的影响。如果合闸速度偏高而分闸速度偏低时,可以将接触行程稍许增大,或者将分闸弹簧拉紧一点即可;反之调松一些。如果合闸速度比较合适,而分闸速度偏低,则可调整总行程使其增大0.1~0.2mm,此时各级的接触行程均增大了0.1~0.2mm左右。其分闸速度也会上升;反之分闸速度过高时,也可将接触行程调小0.1~0.2mm,分闸速度也会降低。

   当完成三相同期与合、分闸速度的调整之后,切记要重新对各极的开距和接触行程进行测量修正,并应符合真空断路器产品的相关规定。

  (3)合闸弹跳的消除:

  真空断路器普遍存在着合闸过程中触头的弹跳问题。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合闸冲击刚性过大,致使动触头发生轴向反弹;二是动触杆导向不良,晃动过大;三是传动环节间隙过大;四是触头平面与中心轴垂直度不好,碰合时产生横向滑动等所致。

  对于已经形成的产品,整机结构刚性已成定局,现场一般无法改变。对于动触杆导向不良,在同轴式结构中,触头压簧与导电杆是直接相联,无中间传动件,所以也就无间隙。对于异轴式结构的真空断路器,触头弹簧与动触杆之间有一个转向用的三角拐臂,用三个销钉连结,这就存在三个间隙,容易出现合闸过程中的弹跳,这是消除弹跳的重点。同时还应重视触头弹簧始压端到导电杆之间传动间隙的调整,使传动环节尽可能紧凑,无缓冲间隙;如果因为灭弧室触头端面垂直度不好而产生弹跳,则可以将灭弧室分别转动90°、180°、270°安装,寻找上下接触面吻合位置,实在不行时则需要更换灭弧室。

  在处理合闸弹跳过程中,切记将所有的螺丝都应拧紧,以免受到震颤的干扰。

网友A:
可不可以问一下,高压真空断路器主要有哪几个厂家?除了西高所,武高所,泰开,还有哪些?

网友B(2015-03-12):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