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尺

楼主(2009-08-31):
请问大哥们有没有用过比例尺的?它的原理是不是通过移动一定距离就反馈一定电压到我PLC来?

网友A:
呵呵;是电子尺吧?
把距离信号转换成电压或电流信号;

网友B:
具体说下你想要干什么吧

楼主:
那就是要加个2AD模块了哦 我要反馈到PLC好控制距离!问题是我现在PLC上有个2DA模块,可以再加个2AD模块么?程序是不是把2AD和2DA的写进去?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测量模拟信号,是需要一个AD模块;
至于程序,AD、DA都要编程;

网友B:
再加模拟量模块没问题的
但总的点数不要超过PLC能控制的总点数

楼主:
PLC是FX2N-128的,一共加起来可能要用到4路模拟输入,两路模拟输出!程序我 知道是两个都要写,就是怕要重新分配地址,因为用欧姆龙的,加东西的话,地址也要重新排的 ,三菱用的不多,还请详细指点.

网友B:
地址比较简单的,看下手册,三菱FX对于特殊模块就是用到两条指令,FROM/TO,模块地址就在这指令中
加上模块,前面以前的地址不变,就是后面增加模块的地址

网友A:
用FX2N-4AD一个,FX2N-2DA一个就行了;
FX2N最大支持256点;每个特殊模块只占用8点,不用担心这个;

楼主:
我找了个 怡信 GS系列的光栅尺,它上面的输出信号是 工业方波(单)TTL 和 EIA-422-A,请问是什么信号,能不能转化成电压和电流信号?

网友A:
呵呵;要配输出是0~10V DC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的光栅尺;

楼主:
有没有这种0-10V的光栅尺,楼上能不能介绍一种给我

网友C:
比例尺就是电子尺吧!基本上分电阻式的和光栅式的.
电阻式的是根据移动的距离不同,阻值变化不同,所产生电压电流值的大小就不同,然后经过比较放大或者A/D转换后转换成数字量,从而起到检测位置或其它参数的作用。

光栅式就是直接通过检测脉冲的个数来确定位置的,和编码器原理相似。

网友C:
比例尺就是电子尺吧!
一般分电阻式的和光栅式的。
前者是通过改变移动位置,导致阻值发生变化,得出的电压/电流值也不同,然后经过运算放大,A/D转换转换成数字量从而达到检测位置的目的。
光栅式的主要是通过检测脉冲的个数来确定移动的距离和位置的,和编码器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CH通道号怎么排
引用 网友A:
用FX2N-4AD一个,FX2N-2DA一个就行了;
FX2N最大支持256点;每个特殊模块只占用8点,不用担心这个;

前面有个2DA模块,模拟输出通道CH1和CH2,现在加个4AD模块,后面的通道号是CH1/2/3/4还是应该是 CH3/4/5/6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尺就是电子尺吧!
一般分电阻式的和光栅式的。
前者是通过改变移动位置,导致阻值发生变化,得出的电压/电流值也不同,然后经过运算放大,A/D转换转换成数字量从而达到检测位置的目的。
光栅式的主要是通过检测脉冲的个数来确定移动的距离和位置的,和编码器的原理差不多。

那岂不是要加个高计模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X2N-4AD一个,FX2N-2DA一个就行了;
 FX2N最大支持256点;每个特殊模块只占用8点,不用担心这个;

前面有个2DA模块,模拟输出通道CH1和CH2,现在加个4AD模块,后面的通道号是CH1/2/3/4还是应该是 CH3/4/5/6 ?

呵呵;这个CH不是累加的;
‘首先是模块号,第一个2DA模块号为0,有CH1、CH2;
第二个模块号为1,同样是CH1、2、3、4;

楼主:
谢谢 ,顺便问下有没有这种0-10V的比例尺,楼上能不能介绍一种. 急

楼主:
呵呵;这个CH不是累加的;
‘首先是模块号,第一个2DA模块号为0,有CH1、CH2;
第二个模块号为1,同样是CH1、2、3、4;

我看了下趁许里面没有地方设置模块号的,是不是系统自动识别么 ,还是哪里需要设置的?

网友B:
模块号是自已算的,接在PLC后面的特殊模块按顺序0、1、2、3....往下排

网友A:
模块号是不能设定的;
特殊模块离CPU最近的一个自动为0,接下来为1、2、3;
最大为7;

楼主:
也就是说模块号是自动生成的,程序里面没有要设置模块号的吧, 顺便有没有合适的比例尺推荐下,找了两个都不合适

网友A:
是的;FX系列程序里面不用设置模块号,只要调用就行了;
电子尺4~20MA输出的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FX系列程序里面不用设置模块号,只要调用就行了;
电子尺4~20MA输出的很多呀;

请帮忙举例两个  万分感谢

楼主:
已经找到深圳一家公司了, 还个问题就是 我在看软元件使用列表里面 D1-D5后面错误一栏显示ERR,对程序有影响么

网友B:
出现ERR没影响,程序编写对就可以

网友D:
应该是电子尺,模拟电压信号输出

网友E:
很多问题都没有接触过,等答案来学习!

网友F(2010-01-31):
用光栅尺,数控机床大多是用这个,精度可以达到1um.才八九百块钱